求助一台SONY P92数码相机太耗电

楼主(2010-01-22):
我有一台老的SONY P92数码相机现在在镜头伸出的时候大概是太耗电,电池电量还很足的情况下都是镜头伸出一半自动关机。浏览照片没问题。
还有就是一旦镜头能伸出的话拍照也没问题。不知道这个数码相机应该是哪个部分有可能出问题呢?

网友:
我有一台老的SONY P92数码相机现在在镜头伸出的时候大概是太耗电,电池电量还很足的情况下都是镜头伸出一半自动关机。浏览照片没问题。
还有就是一旦镜头能伸出的话拍照也没问题。不知道这个数码相机应该是哪个部分 ...
引用 网友A:

根据你的描述.我个人判断不是耗电的问题/.你要首先确认你的电池是否满电,如果在满电的状态下还出现以上情况.那就接上可调电源,检测电流去到什么程度.可以根据电流的变化来大概判断那里的问题.

目前我只能判断应该是镜头部分的问题.应该是检测光藕或到位光藕或回位光藕异常..

网友:
感觉不是光耦问题,原来我的相机用碱性电池也可以拍照的,现在用全新的碱性电池浏览照片可以,但是调到拍照档,镜头都不出来就关闭电源了,用充电电池就是我上面所说的情况,电池电量很足时镜头伸出一点就关闭电源了,我试了拍照时把液晶关闭,镜头可以伸出,然后再开液晶,还是能拍照,感觉是镜头伸出的时候用电太厉害系统判断没电了自动关闭了吧。

网友:
现在就是不知道这个相机是怎么判断电池有没有电从而自动关机的。

网友:
还是用可调电源测试吧,我已经说过几个贴子了,都是电池比较耗电引起的,用可调电源可以直接检测到是电池问题还是机器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