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droFX3450 有个显存坏了请高手帮忙看一下

楼主(2010-01-22):
用基地的测试盘N卡的第四个软件测的,结果B区的第二个个显存坏了(用光盘测的 没有测试结果b区32—64)) 请高手帮忙看一下ABCD怎么排列的呀?应该是哪个显存?谢谢

网友:
从右向左数第四个看看是不是,你可以用断线的方法试一下  最好是先加焊一下,不行的话就换一个,再不行就加焊一下GPU

网友:
右向左数第3颗吧?

网友:
从右下向上数第三颗显存,再发测试结果

网友:
应该是这个  所在的数据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