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机跑4645 键盘报错

楼主(2010-01-22):
各位帮我诊断下这个板   H8有程序   我没得换

网友:
按下 F1 呢?

网友:
额  不好意思  都横着啦    各位就当锻炼颈椎了   呵呵   谅解啊

网友:
按F2进COMS设置下呀。或是直接按F1跳过呀。。

网友:
各位  这个报错他的键盘用不了    usb的也是的

网友:
跑下键盘鼠标的线路 如果有滤波排容的话 可以把排容下了 不行就换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