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存代换问题

楼主(2010-01-22):
我有一显卡三星的显存要全换,我板上那个是
                  SAMSUNG    622
                  K4J55323QG-BC12  有4颗

       我想用  SAMSUNG    646
                     K4J55323QG-BC14
                            来换可以不!       还有可以不换三星的吗?具体代换原则是什么?

网友:
可以代换 只要容量,位数,频率相同或大于原颗粒就可以

网友:
好像得降频呀

网友:
可以代换,但是要降低一下频率

网友:
只要容量一样,.位数一样.就可以换拉

网友:
也不一定要降频,要看显卡实际的显存频率,看实际情况办

网友:
可不一定,你去用3星和奇梦达的DDR3  容量一样,.位数一样  代换一下试试?保证你会发现不能代换!

网友:
应该 不用  降频
原bios设定估计也就1400m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