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声音的问题

楼主(2010-01-22):
联想的老机子
做好系统后 测试有声音
没过多久声音就消失了
主板上的和前置的都不行
就算是烧了也不可能全烧吧
硬件检测能看到声卡驱动也都很正常
可就是没有声音

网友:
没多久是多长时间?是不是前置的线插错了?

网友:
大概2个小时  前置不可能插错 因为开始也插在前置上看了。是有声音的。
就是突然间没声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