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好一DV6000检测不到无线网卡的曲折经历

楼主(2010-01-22):
客户拿来一台HP DV6000 AMD 机器 故障为用一会儿之后就黑屏,死机。

   根据经验应该是显卡温度过高引起的。下了个鲁大师测温度 显卡在开机一会儿后温度由50几一直升到70几。不过没死机。
   于是拆机把风扇改成了常转。测得温度保持在60几度。用了两天一切正常。把机器给了客户,谁知他一用说无线网卡不能用了。拿来一看系统检测不到无线网卡。想到这机器有这个毛病,就再拆机把南桥拆下来重新做了。再上电,傻了。电流走到0.35A就不动了,CPU不发热。各主要供电都正常。于是回忆了一下刚才做桥的时候有没有把什么东西搞掉。确定没有掉件后,怀疑是不是桥没有做好。又重新加热了一遍。还是一样0.35A 。会不会是做桥的时候把显卡弄虚焊了,于是又把显卡做了一遍,还是一样。难道是做南桥的时候把南桥搞坏了?又把南桥下了下来,这时发现问题了,南桥上有一个点上面没有珠子,晕死,肯定就是这个问题了。于是重新植珠,做桥。上电一试,OK了。 再把机器装起来无线网卡也找到了。

   搞了这么一大圈还是自己粗心造成的。一个小小的珠子害死我了。看来搞这事儿要时时小心,一个小小错误会造成大问题。

   同时也在坛子里看到有朋友说碰到DV6000 走到0.35的,可以考虑一下南桥的问题。

网友:
是啊。是6150

我也是把机器把不亮了后才到论坛里找了一下。才知道是G6150控制。

网友:
无线是北桥的控制的 ? 还是只是6150 的北桥控制无线的啊  ..

网友:
INTEL芯片组的都是南桥控制mini pci-e插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