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进水机的问题

楼主(2010-01-22):
又是一台进水机器   把电源管理上长的毛都处理了  开机发现屏暗 把屏拆开发现高压板都长毛了  不行了 换一个吧  哎 换了高压就行了 装机测试发现键盘有几个键不好使 换一个键盘 还是不行  就测键盘接口 发现断了一根线 接上以后好了  这下可没问题了吧  又发现 用电池开机的时候 进系统再插上电源  机器就卡的要命  速度相当慢  唉呀妈呀 真他妈点儿背呀  咋这么多问题呢  然后再用适配器开机进系统速度就慢 换了适配器和电池 都不行 单独用适配器和电池都没问题  你们说咋整啊  CPU是740 主板是915 FBM的  我用硬盘系统和PE都试了 不是软件的问题 我想到了一个办法 那就是关机把电池充满电 再用电池适配器开机 发现没什么问题 哦 原来是充电的时候才会出现卡机的问题 我又把适配器拔了 用电池放电 放到70%再插适配器 哦又不行了 我等了一会发现充电电流降到3A一下机器就不卡了  原来是充电电流过大就会出问题 怎么才能把充电电流变小呢 问了师傅后 师傅说先把适配器保护隔离的限流电阻增大了一下 原来是 R018 我换了一个R05的 充电试试不行 我又想到了应该不是适配器这里电流的问题吧  我又找到了充电电感那有一个同样功能的限流电阻 原来是R025的 我又换了一个R05的 加大了一倍 再插上适配器试试 哦 好了 不卡了 充电电流达不到3A了 这下终于好了  可是还是不知道主板是哪里出了问题了 问什么充电电流过大就不行呢  还有那个限流电阻真的有那么大的作用吗 以前还没注意呢  请各位指点

网友:
高手!这个问题 太怪了

网友:
楼主也是高手啊,以后咱发求助,多多帮忙啊

网友(2010-05-01):
看来限流电阻不好惹呀。。。楼主够强的这都想到了

网友(2012-03-13):
LZ想通是什么原理了么

网友(2012-10-21):
呵呵。修得挺好啊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