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能导致装不进系统吗?

楼主(2010-01-22):
昨天给人修了个主板,INTER原装915的,故障是点不亮```就一个简单CPU供电IC,换了就好了,今天又拿回来了,说装不进系统```除了主板跟CPU,所有东西都换了还是死机,最后换了个CPU好了,然后拿他的CPU放别的主板上装,也可以。再把CPU换他主板上还是不能装```先前装的系统也进不去```反复试了好几次,只要不用他CPU怎么装都行,一上他CPU就死机,CPU是塞扬D 2。66的应该不存在兼容问题
谁能解释下

网友:
我也遇见过此等问题,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等待老鸟解释。

网友:
有啊   还有P3的CPU 不好 导致花屏的来

网友:
还真没碰过这样的问题,请老鸟们支招啊!!!

网友:
你直接买他个CPU  赚点钱...
不就OK了吗?

网友:
有没有试过 在另一台装好系统,再在他的机中恢复,我也遇到几次,都是这样干的

网友:
从没碰到这种情况,如楼主所说这样的话,可能还是的修的有问题,供电不足或者直接换个U也可以.

网友:
我也没有碰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是CPU座和时钟电路的问题吧

网友:
其他U能用这个U不能用,跟座和时钟有关吗

网友:
我今天就修了一块这样问题的板子,磐英的EP-8K9A7I,AMD462的CPU,昨天拿来点不亮,刷了BIOS好了,今天拿过来说装不了系统,查了半天居然是换了我的CPU就好了。462 的CPU很容易出问题。。

网友:
我这块是775的,再说塞扬D2。66跟2。8有区别吗,2。8的行,他的2。66的就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能他的U接触点与座接触不良。用橡皮擦清一下U的触点。

网友:
用他的U能点亮,几分钟就死机,放别的板上是好的,能装系统,还点了1小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