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600 的问题

楼主(2010-01-22):
今天接到一台DELLD600  客户因为热插拔光驱次数太多,导致SB烧个洞.换了个南桥.上电.电压跑到0.54掉电,,,LAN  SMSC 1632 都换过..现在不知道如何动手了.麻烦高手求解..另外3.3VSUS有些偏低

D600 图纸.pdf

网友:
按时序排查维修供点啊  看你的机器供电都还没正常

网友:
3个灯是什么现象,

网友:
换南桥就从南桥查起,  三个灯一起亮一起灭是没跑CPU  ! D600的图纸很多 楼主就别上传了

网友:
0.54 电源应该没问题了,可能南桥没做好

网友:
时序都看了..都起了.H-REST 都起了...南桥做了两遍..我现在都有点怀疑是不是有断线的可能...我闷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