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机问题

楼主(2010-01-22):
一块华硕 M2A-MX的主板  用几个小时就会死机    这块板子南桥没有散热片    我看发热量也不是很烫的   什么问题呢

网友:
组件全换过吗,确定是主板问题?CPU风扇烫不?

网友:
慢慢查 先解决是不是系统问题和散热问题 再换各个部件

网友:
楼上说得对 先尝试重新装个系统看下,查看主板看下 有什么电容鼓的吗?

网友:
供电不足.CPU漫度过高,内存有问题,硬盘有坏道,中病毒都表可能造成死机.先做遍系统看看.

网友:
造成死机的因素太多,无法一一列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