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求助:VBL-DRV。在图纸上代表啥意思?谢谢

楼主(2010-01-22):
谢谢大家了!!!VBL-DRV。在图纸上代表啥意思?

网友:
一个驱动控制信号  在每个不同厂家的图纸上意思都不一样 有的是驱动某个电压的转换或产生的  这个具体的不太清楚  可以结合图纸 看它到那里去了 大概分析得到它的意义

网友:
看看电路图上的英文字母就像看天书
真的不知要如何才能参透其中真谛
神啊 主啊 赐我力量吧

网友:
呵呵。。。。同感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