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能点亮--但是一直叫,

楼主(2010-01-22):
主板能点亮,但是就是一直叫着。
via的主办
主板

网友:
温度报警。CPU散热不良。有些主板没有检测到风扇转速也会报警。温感器坏了,也会误报警,BIOS设置不对也会,原因很多,你自己看看

网友:
外接个机箱风扇看看,另外看启动界面有没有英文提示```

网友:
是品牌机吧?我遇到过同方的机子开机就报警,把智能选项全关就好

网友:
应该是BIOS设置不对。

网友:
估计是 电脑开关电源 滤波电容有问题!

网友:
报警有好几种 内存 bios cpu温度过高 先看内存供电 如果正常 那就刷bios

网友:
一般 内存引起的多 , 换跳 内存, 还有一种 就是把喇叭 去掉

网友:
BIOS清零,重做系统,昨天就碰见一个也是老叫,BIOS里怎么跳也叫,做了遍系统竟然不叫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我直接把喇叭拆掉,或者到BIOS设置里面把报错关掉,不过有些主板没有此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