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的3.3v变成2.3v 机器点不亮

楼主(2010-01-22):
客户主板点不亮,查,内存的2.5 1.3 3.3 中3.3不够 如何检修
点不亮

网友:
你这样说你的故障,有多少人看得懂???

网友:
楼主你说的是什么意思,我不懂呀/请说明白点呀

网友:
内存供电1代的没有3.3.你跑什么码 啊

网友:
查内存供电电路呀!

网友:
楼主说的3。3V电压应该是VCC-SPD信号,这个信号有的主板是3。3V,有的是2。5V,你要搞清楚才知道啊!!!

网友:
LZ再说是什么啊

网友:
是SD的吧,这样的话有可能是管子的问题哟。你知道怎么量吗?

网友:
内存是5V供电,跑下线路,线路正常就挨个拆件修吧

网友:
测下AD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