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00 开机灰屏

楼主(2010-01-22):
昨天早上接到一个本子,型号DELL VOSTRO 1400,客户描述说玩魔兽时突然黑屏,就重新启本本,之后就没显示了(就是灰屏)
听了客户的描素就有了大概的思路,接外接显示屏发现没有显示,估计是显存虚焊了,于是拆开本子,观察其显存和GPU,(这个本子是独显的),发现其GPU没有打胶,但是没有多考虑就把显存做了,做完后冷却接上外接试机花屏!怀疑没做好于是只好将显存取下来植珠重做,(有点郁闷
),但是也没办法,一小时后——。
再次接外接显示试机,哈,好了。于是测机,随便玩了一会客户机器上的红色警戒3,感觉没问题就放到(维修完毕)的架子上了。
第二天。
来了之后没事做就把本子拿下来玩了一下游戏,结果游戏画面突然定住不动了
!机器也只有声音没响应!感觉不太妙。
重启电脑之后又灰屏了!感觉很郁闷。
再次拆开本子,突然看见了GPU上没有打胶,突然想到可能是GPU有问题可能存在虚焊的可能性,因为没有打胶的GPU比较容易虚焊,又回想之前做显存时由于显存离GPU太近,加焊显存时GPU也被一同加热了,虚焊的问题被缓解了,所以就能显示了,结果今天玩游戏时间太长故障又反复了!
马上加焊GPU!问题果然解决了,玩了1小时游戏没有出现故障!之后看电影又测机也没出现故障!问题解决!
所以能今天这个情况可以说明,如果是独立显卡而且没有打胶,大家就要注意一下了,光做显存可能只能暂时起效,如果再次出现花屏或者灰屏就直接做GPU!
显卡
开机灰屏
黑屏

网友:
我晕 应该先做显卡再才考虑显存 一般显存坏的几率很小 从没象楼主一样拿起就做显存的

网友:
楼主,建议你到百度里面搜搜什么叫1400显卡门。几乎是地球人都知道了的事了。为什么做显存呢?遇到那么多台1400的都是搞的显卡,从没搞过一台显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