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2的机器去掉显卡应该能加电吧?

楼主(2010-01-22):
IBM T42的机器去掉显卡应该能加电吧? 然后MAX1632各个工作条件都正常, 3V5V不输出,低端MOS管长期保护是那的问题, 3V 5V前期确定不短路。
有没有遇见的?
问题已解决!(可能是没接触好)
显卡

网友:
应该可以的啊 你试试看啊

网友:
绝对没有问题 这个我试过

网友:
LZ 可以正常加电,且跑码档4A而已。

网友:
3伏5伏不输出应该和显卡关系不大,没必要拆它吧?你这样会把问题扩大化的

网友:
芯维山河维修
我去了显卡后 为什么开机跑代码后掉电 可能跑FF --- 跳3下到 87就掉电 我想应该是正常吧 还没试试 呵呵

网友:
这个肯定可以加电,不过马上就会掉电的

网友:
T41P,上ATI T2显卡的板,取掉显卡后会触发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