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1 H8和南桥晶振同时不起振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0-01-22):
IBM R51 H8和南桥晶振同时不起振是什么原因? 现在3V 5V正常输出 待机0.01 开关电压正常,不触发。 --  “1.8正常 1.2不输出 ,H8 和南桥晶振同时不起振(南桥晶振而且无电压输出)。
只有更换南桥?

还有就是南桥有问题会不会影响到H8不能起振,不能工作?  高手来解围!

网友:
供电 芯片本身 晶震 谐震电容 这些有问题都可能导致不起震

网友:
这种情况的原因有很多,南桥坏,供电不正常等都会这样,建议楼主还是先从短路供电等简单故障查起

网友:
其实就是没有南桥的时钟.H8自身也带晶振的.只是在南桥起振后.H8会使用南桥传来的时钟.从而达到节约电能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