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来无事,做了一个大糟的拆焊台

楼主(2010-01-22):
没有什么技术含量,都是粗活,220V还待改进。

网友:
请问下楼主,你那个是电脑电源的壳吗?好象没有这么长啊??楼主,你那个到底是什么壳子啊

网友:
这最多是从废板上拆件吧

网友:
真是人才,我太佩服你了!

网友:
是呀,220V电线接口外露,可不是闹着玩的.

网友:
注意安全呀,你那灯管本身温度很高呀,下面就是木桌,,。。有安全隐患呀

网友:
这支管是什么发热管?

网友:
温度控制不好,这火了就麻烦了,楼主太厉害了,动手能力超强。

网友:
是300W石英发热管,也是电暖器上用的,在电子市场里3块钱一根。
下面的木板是绝对烧不到的!唯一的安全隐患就是那个220V的接头,的确有点怕怕。

网友:
套两个绝缘耐高温的石棉套就ok了

网友:
拆内存槽怎么样?要多久?

网友:
内存槽1分不到就下来了

网友:
樓主的功力真不只修電腦 diy 功力都很強大  佩服

网友:
还是有点危险系数的,一般人还真不敢这么干

网友:
接口加个石棉套,外面用热热缩管套一下.

网友:
别拆的入迷了`被电给打了`划不来哦`

网友:
内存槽1分不到就下来了
引用 网友A:

昨晚看到你的贴,,  自己花5元钱去买了一根300W 220V的。烤了不到半小时,, 就烧了。。 怎么这么背啊。

温度确实很高。内存插槽的胶拆下来了,那些金手指的接触铁丝,一根也没拉下来。下面的锡点也没有熔化。 又试了根PCI,还没烧完灯管就完了。  感觉也不是很容易。。

不知道你拆的时候有什么技巧呢?

网友A:
昨晚看到你的贴,,  自己花5元钱去买了一根300W 220V的。烤了不到半小时,, 就烧了。。 怎么这么背啊。

温度确实很高。内存插槽的胶拆下来了,那些金手指的接触铁丝,一根也没拉下来。下面的锡点也没有熔 ...
引用 网友B:

加焊前最好先在焊脚上涂点焊高;还有就是要等到焊锡完全溶了再拨,不然就会出现你说的有很多触脚没下下来。

网友:
电源壳是展开的 实用须配可控硅调温才行。方法不错、。;

网友:
直接接220 肯定温度太高了,调光台灯的电路改进一下,更换成大功率可控硅加散热片即可。

网友:
赚钱是次要的,你的产品安全系数太低了。

网友:
好创意 不知更换内存槽板子容易变形不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主板哪里都容易变形,但是内存槽那里就没有见过变形的,要是你搞到变形了,那就是你的水平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