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P0802N無法重新分區

楼主(2010-01-22):
用mhdd掃描正常,開機可以正常使用,但是無法重新分區  分區的軟件試了幾種可以正常分區操作但是重新啟動電腦就還原了,有低級格式化
請各位師傅出出主意!

网友:
三星的写磁头特别会坏,我有一大堆这种盘。
极少数的是板坏,可以换板+ROM试试。

网友:
是不是有逻辑锁

网友:
三星的通病。。磁头只读了。。

网友:
用MHDD ERASE或DM 低格下看看效果,这种情况一般都是写磁头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