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网十几二十分钟后不能上网,重启电脑后又可以上网。

楼主(2010-01-22):
有一个路由器,连着两台电脑,其中一台上网十几二十分钟后不能上网,重启电脑后又可以上网。本来两台电脑设置共享的,当那台电脑不能上网后共享也共享不了了,重启一下电脑又可以上网和共享了。另一台电脑一直都是好好的,所以我排除路由器的问题,因为如果路由器有问题是两台都不能上的,我系统也重装过了,路由的网络尖兵固件也刷过了,就是没换过网卡,因为我觉得网卡应该是没有问题,你们觉得是网卡问题吗?明天要二次上门,我想带张网卡过去试试,大家有没有其他的建议?

网友:
再补充一下,网线也测试过了,水晶头还重新打过了,没问题。

网友:
2# 维修界老鸟

网友:
还是换网卡试试吧 有时别把问题想的太复杂

网友:
两台机器交换一下位置,,,就可以完全判断是电脑本身 还是电脑以外的故障了
如果是电脑本身的故障,,,那要先软件 再找硬件故障

网友:
有可能是网卡的问题,但也有可能是另台机器有病毒了,还有电信或网通对共享上网的限制也会出现上述现象.

网友:
我以前遇到过  应该是病毒  最好把系统补丁都全了

网友:
两台机器交换一下位置,,,就可以完全判断是电脑本身 还是电脑以外的故障了
如果是电脑本身的故障,,,那要先软件 再找硬件故障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http://www.chinafix.com.cn/,本贴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68977-1-1.html

网友:
不像是硬件问题的,网络中有机器中毒,或是恶意ARP攻击嘛

网友:
网线有可能有问题。

网友:
应该重点查病毒。。

网友:
应该是电信运营商只能让一台上网!我的电脑原来遇到这种问题。没管就好了!

网友:
先软后硬解决思路,排除软件原因后,查看网线,网卡!一般都能解决!!还有很重要的网线的线序也要正确!!

网友(2010-02-21):
建议重做系统,打好补丁试试然后再进行网卡的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