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下载]
如何修改ghost镜像文件中的oeminfo.ini和oemlogo.ini这两个文件?

楼主(2010-01-22):
想请教你一个问题:装完后的系统在C:\windwos\system32下能找到oeminfo.ini和oemlogo.ini这两个文件,把它们替换了就能更改logo和信息。但是用ghostpxe打开gho的镜象,在system32的文件夹下面却怎么也找不到oeminfo.ini和oemlogo.ini这两个文件,是不是在gho文件中这两个文件不是放在system32文件夹下?在网上也找不到准确的答案,要怎么修改镜像文件中oeminfo.ini和oemlogo.ini这两个文件呢?请有系统封装经验的朋友不吝赐教!

网友:
我看了深度XP的GHOST文件,你说的这两个文件就在:根目录下,不过它们的扩展名分别是 .in_ 和 .bm_ 。

网友:
我找了,没有看到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修正一点:是在I386的目录下,附图--

网友:
楼上,人家说的是 GHOST

没有你就加进去就可以了。

楼主是不是想改成自己的信息呀? 给别人装好系统后都显示你的信息?

我就这样搞的。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楼上提醒,是我搞错了。在gho里能够找到这两个文件。如下,

网友:
这个我也想向那位高手学习下,怎么改??最好说的详细一些啊

网友:
可能是深度的好改吧,我用电脑疯子的系统,怎么找都找不到

网友(2010-03-29):
今晚搞到天亮也要搞好!就看老天帮不帮忙了

网友(2011-01-15):
我想改软件 怎么改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