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5主板问题

楼主(2010-01-22):
一块神舟945主板,拿来时是自动上电不跑码,更换过IO后,不自动上电,可以触发,但触发后,诊断卡不跑码,-12V灯一闪一灭,把串口芯片取下后还是一样故障,不知道怎么下手了?

网友:
先测开机后的各组供电是否正常,再查CPU,南桥,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