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6G优盘恢复案例

楼主(2010-01-22):
联想16G优盘恢复案例

网友:
对U盘的修理开阔眼界,佩服!

网友(2010-04-11):
学习了,好像表达的一般般,看着有点吃力

网友:
怎么没看到什么?现在

网友:
楼主案例不错 不管维修还是数据恢复 要胆大心细问题就好解决了 谢谢资料

网友(2010-06-29):
经典 ```我也做过一次

网友:
要一点看不懂,取下内存IC,怎么能看到数据?是把原来的内存IC调到新板上去看吗? 还想弱弱的问一下,什么主控IC可以互换?

网友:
在  学  习  中

网友:
你这是转载还是自己讲述,干吗整张图片出来又不说明一下。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不多。

网友:
有同型号的替换当然好维修,直接把存储IC换上去就行了

网友:
楼主,你修复的U盘是不是两个存储器,拆下一个那个数据还能读出来对吧

网友:
U盘的焊盘非常容易脱落,焊过好几个都不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