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了一个三星X20的机器

楼主(2010-01-22):
samsung x20
整机插电0.05A
拆电池插电0.05A
拆机闻到有焦糊味
看到保护电路Q51烧糊

更换Q50
测Q50,D极s极对地阻值正常
插电,可调电源短路保护了!
测Q50,D极s极对地阻值正常
插电,可调电源短路保护了!
跑电路查到Q50与QF4相通
测Qf4 S极对地短路
测得Cpu供电等供电上管D极对地短路
观察主板发现EC514有烧灼痕迹

测得此电容被击穿,更换
故障解除!

网友:
不错 一般保护隔离严重损坏  后级大都有损坏 所以保护隔离要是烧的严重包括保险爆掉 换了以后最好打下对地阻值  总会有意想不到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