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CPU无复位,不上有复位,均不能启动

楼主(2010-01-22):
一天遇到2个这样的 都是上了865PE的板子 诊断卡无显示 插上CPU复位等不亮 不插是亮的 请教师傅们一般这样是什么情况导致的

网友:
这是正常现象

网友:
这种情况很正常啊!!

网友:
有些主板就是这样的 正常

网友:
管它亮不亮的,能用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