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常的主板用假负载测电压不正常???

楼主(2010-01-22):
我是刚学习使用假负载,一个好的775针的主板,正在使用中的,我只是想试一下使用假负载,上了假负载后,测量电压,时钟为0.3V   核心电压为0V   PG  1.2V   复位为0.25V   VTT 为1.2V   我看假负载上给的参考值   核心电压和复位这两个值和测量的值不符,复位给的参考值为1.2V   而核心电压为1V。为什么一个好的板子测量出来的值不对呢。还有就是插上诊断卡。复位灯常亮。谢谢各位。

网友:
有些775假负载在新式的775主板上没法用,所以会造成测量某些数值不对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是刚买的09版的775针假负载,哪个主板是前三年前的主板。我又换了一块新的G31  测出来的值复位也是0.24V   核心电压也只有0.22V 。难道真的是个负载的问题。我的假负载可是在咱们基地的淘宝店买的啊

网友:
你确定你放对位置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位置我是按着假负载标识的点对测的,应该不会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