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N61G,CPU复位电压低的问题

楼主(2010-01-22):
昂达N61G754主板,开机不跳码,经检测CPU供电正常,RT9202各脚都正常,Q31,D极北桥供电1.2也正常,复位灯亮下就灭也正常,就是上CPU负载,的复位电压低了才0.3V,以前修过几块都是北桥供电低的,换9202修复的。这块刷过BIOS,换过IO,压过桥,都是故障依旧。不知道这块板的北桥对地阻值多少才正常?没思路了,想问下CPU复位电压低的有没人修好过的,请指点下,

网友:
以前碰到过  你看看给北桥供电的1.5V 正常么  如果正常那你去下来测测组织   换一个试试

网友:
加焊桥,6100的桥,虚焊通病啊。有时候压也压住滴。

网友:
正常的北桥对地阻值是多少?

网友:
这块主板就是桥虚焊,把板子修好在测阻止。

网友:
加焊北桥,这个板子你说的问题也是这个问题,压也压不住的。

网友:
应该是北桥虚焊没有发出CPURET,北桥虚焊是它通病!

网友:
加焊北桥一定可以好,N桥的通病,只空北桥

网友:
你这个问题加焊北桥很定可以好..我修过..不下100片了,跟你问题一样

网友:
这种板北桥就是爱虚

网友:
前几天也修复同样问题!   兄弟加焊吧!

网友:
北桥虚焊是它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