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IBMT30的问题

楼主(2010-01-22):
不插背面的网卡就不能进系统.插上就一切OK..这个是个什么原理呢?
问题

网友:
我还见过富士通的插上网线才出现本地连接的,不插网线就没有我还以为是网卡坏了呢

网友:
没原理 这种机器不插网卡也可以进系统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