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厂生产主板775座的定位方法

楼主(2010-01-22):
工厂生产主板775座的定位方法是?我知道775座子好像是用贴片机贴装上去的。问题是它采用哪种定位方法保证定位的准确性?座子边缘与基板边缘的距离?还有底部锡膏采用啥材质保证775座子贴装后,在传输带运输不至于移位?在工厂里干过的请指教

网友:
因为工厂里的定们是在焊点上有锡膏,锡膏有连性的,把CPU座子连着,在进入焊锡炉里加热,让他熔化与焊点连接起来

网友:
SMT定位是位标定位的,版上一般都有基准点,先对好0.0座标,在输入相应的元件座标,机器手就按座标打元件到板上。工艺地般是目检来板-OK放箱-上锡膏-SMT-回流焊-目检-上锡膏-插件-过点焊-ICT-FAT-后的功能测试-外观目检-包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