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S41笔记本花屏

楼主(2010-01-22):
接修时,内屏显示彩色花条,看不到显示,不过能进系统
试机,外接显示器无任何反应,试过切换键了,不管用.
这个机器,是独立的G86-770-A2的显卡
拆下显卡,重新植球,重做后显示花屏,是竖的,隔几行,一条条的蓝线,此时外接显示器切换后可以点亮,和内屏显示的完全一样.
事故开始了.以为自己重新做BGA没做好,拆了再重做.显示的花条回剧了,又拆了重做,花条情况色彩变多了.
因为显卡核心离显存很近,怕显存虚焊,拆了四片显存,重做了,现在不显示了,怕是显卡焊开了,又重做了,现在也无法显示,
以前是可以有显示花屏的,现在内接和外接都无任何反应,
订了一一个G86-770-A2的芯片,想问显存怎么代换?
笔记本原来的显存是HY5RS123235B  FP-14可以用HY5RS123235  FP-14代换不?
我也在找,还没找到这个资料

网友:
还想问的是,像笔记本的显存坏的情况下,是不是

应该可以亮屏,就是可以有背光,外接也应当有反应.只是不能显示罢了,还是显存坏也会造成外接无反应?

现在只能查到这两种显存,都是512MBIT,32BIT 4块就是256M,128位

网友:
显卡问题  不是显存问题  维修中碰到显存坏的比例很小很小  再说显存坏一般不是这样的花法  它会不规则的乱显示  就和乱码一样

网友:
再就是显存代换问题  好象对编号要求比较严格 具体什么标准我也不太知道 因为换显存很少  没用心研究过这个问题  你问问卖芯片的 他们是相当的熟悉  他们不会修机器  但是说起芯片代换  我们搞维修的没他们熟悉  要代换的 你问他们准没错

网友:
按照常规应该在换完显卡核心就OK了,如果还花屏楼主需把显存加焊或换掉,最好还是不要代换

网友:
回楼上的,显存已摘下重做了,

网友:
还是研究显卡吧,显存坏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
建议换板,点亮了也过不了保修。

网友:
这个板子,找了一下,价格都不低,论坛的"本本波"手里就有一块
客户不出米呀

网友:
S41的主板,显卡是有问题的,如果要修的话,要换新的显卡,生产周期要是0832之后的,而且型号后缀要有字幕A,切记,否则就像上面无边版主所言,修了也过不了保修~~~

网友:
检查下做BGA的时候有没有掉件

网友:
显卡旁边会有几个小电阻看看有没有损坏

网友(2010-03-02):
听说这个板子显卡显存都改良了 显存现在都用三星的了

网友:
2楼所说的显存出故障是不是就是这个样子的? ,如果是的话,我的机器就是显存坏了,我以前没见过显存坏是什么现象

网友:
没有你们那严重的,明显示明基LOGO时有虚线,不过有时内接无显,有时外接无显

网友:
晕15楼的 兄弟 我觉的是显卡坏了

网友:
楼上的,本来就是显卡坏了。。我看照片给我第一的感觉就是好像是MHDD检测硬盘有坏道的时候出现的情况。。
像这样的情况,显卡是最难搞的了,,,建议换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