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1860不开机维修记录

楼主(2010-01-22):
此机拿来不开机,电流跳2.00A。。CPU发热厉害。。。量CPU供电,5V,3V,1.5V,2.5V.1.25V,1.05V正常,按压北桥,南桥,CPU座无反应,CPU是P4M1.7的。拆下来,挂到台式机的主板上,一点。正常跳C1,确定CPU无故障。。上假负载,测试PG电压有,时钟0.34有。RST0.35V。偏低。。直接加焊北桥,重试机电流停在1.2A。。RST电压上来了,有1.5V左右。。但是还是不会亮。拆下北桥重植珠,焊上去。电流1.2-2.0开始跳变。上屏。亮机。要注意一点,东芝的机子上检测卡不会跑码。不过可以用来参考看看有没有PCI RST,及PCI CLK.

晚上闲着无事,发个记录,高手莫见笑

网友:
不错 判断准确  不过看来加焊没有到位  应该加焊就可以的吧

网友:
请问楼主是不是所有东芝的机器上检测卡都不跑码的呢?

网友:
也不是所有的东芝的机器都不跑码的,只能说部分机型。SONY的也是,部分机型即使跑码也是乱码

网友:
哈哈,事后看往往问题总是很简单,很不好意思的说这机子客户放在我这里好久了,中间断断续续有修没修,一个星期我才给他搞定,2楼说的判断精确实在是不敢当

网友:
请问楼主,CPU是怎么挂在台式机上的,是台式机CPU?

网友:
直接插上台式机的主板上试。。P4M的U可以在台机上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