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板无思路请帮忙

楼主(2010-01-22):
请参图:启动线有5V短接无跳变,强行加电CPU风扇转动,检测卡指示灯全亮(不跑玛),全板打阻无短路,强行加电9916H测得参图,9916H离板无短路无开路,此店无此板,无参考对测,请各位提供下一步思路。

网友:
是无法开机的板吧。报一下板子的型号啊。

网友:
不是这样检修的吧,按触发电路的维修思路去测一下,IO,晶振,南桥

网友:
测下南桥旁边小电容组件,正常就换IO吧

网友:
测I/O跳变和南桥SB电压

网友:
测量供电正常,接下来量时钟和复位吧,个人意见先看看IO也没有问题。

网友:
启动线有5V?对地开机无跳变,应该是开机PIN位对地开路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