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K8V-X SE 主板BIOS芯片型号

楼主(2010-01-22):
请问那位有华硕 K8V-X SE  主板,麻烦告诉一下我BIOS芯片的型号,BIOS芯片型号被人拆了,在网上找BIOS资料找到了,有这块主板的朋友麻烦告诉一下我BIOS芯片的型号,非常感谢~!

网友:
这里有块K8V-X  IO W83697HF

网友:
型号无所谓的,对BIOS文件大小,找个容量合适的刷进去就行了

网友:
我这里有块华硕k8v-mx/s bios芯片是pmc pm49fl004t-33jc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在网上找图片看了下,BIOS芯片  是SST的,不过还是谢谢你。

网友:
回复 网友B:

要的是BIOS芯片型号,有的话麻烦回复下,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对吧,每个厂家做的芯片引脚定义都不一样的。

网友:
只要是封装形式一样的BIOS芯片都可以,关键是你要刷对BIOS程序就可以使用了。SST是生产产商不影响的

网友:
SST 49LF004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