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NP-R18Y

楼主(2010-01-22):
我的电脑现在启动WINDOWS的初始画面死机了,请问各位朋友有什么解决的方法吗?

网友:
是暗屏死机 。

网友:
这个涉及面比较广  还是先软件后硬件

网友:
软件已试过,没问题,硬盘,内存均换过。

网友:
死机或者不稳定的问题最难搞,不知楼主所说的死机是不是每次在启动WINDOWS的初始画面时才死机还是随机死机

网友:
是初始画面时才死机,有什么高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