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V星MSI 865PE Neo2-S(MS-6728) 主板网卡和PCI槽不能用。

楼主(2010-01-22):
用此机试过一PCI设备,试后PCI槽和网卡就不能用了,在设备管理器下没有网络适配器,插上网线网卡灯还亮,初始化COMS和重装系统无效,我想是主板坏了,请朋友们帮我看看会是哪块IC坏了,需要测试的话请说清楚些怎样测试,我是维修电视机的,简单的测量换件还是可以的。先谢了。

网友:
给你一份电路图把,你先简单修一下,不行就扔了吧,这块板子有几年了,改换了。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p;highlight=MS-6728

网友:
估计是南桥问题!
打一下PCI的AD线阻值,测量一下PCI时钟和复位以及供电!

网友:
实在不行也就凑合用了,要是装一USB口的网卡也就能上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