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分析一下HP TX1000黑屏故障

楼主(2010-01-22):
笔记本前几天老是死机或重启,后来内存重装后就好了,
用了二天又出现黑屏,灯全亮,晕,想想不会是传说中的北桥6150虚焊吧,那要做北桥了,

拿回来把硬盘,内存,光驱全拆下来,准备大卸八块,想想不甘心只装内存试试,

内存装上开机,。。。。。。几秒后,出现BLOS介面,晕,
装机,开机,OK 了,

各位高手请帮我分析一下这个问题。。。。。。。。。。。。。。。。。。。。。。。。。。

网友:
还分析什么  不是做6150做好的吗

网友:
还没做呢,就是从装一下硬盘和内存就好了,

网友:
感觉楼主遇到的情况应该是典型的主板元件虚焊引起的,时好时坏。不过具体是不是北桥就不一定了,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但北桥的可能性更大一点

网友:
谢谢楼上,现在只有先观查了。。。。。。看什么时候在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修过CPU座脱焊的,出现时亮问题。

网友:
TX1000的机器,既然是用的G6150,出问题的概率自然很大,楼主提到的现象,也符合G6150故障的特征。

网友:
不是09年的芯片都会出问题  楼住的情况典型虚焊了  加焊在所难免

网友:
内存应该也换换试下吧,万一要是内存呢。

网友:
换09的NV卡  彻底解决问题

网友:
GO6150还是直接做吧,不用分析了

网友:
那个型号的芯片可以替换,,,那位朋友知道,,,

网友:
6150 的 北桥容易 空、、、

网友:
拆下一根内存后一直用到现在,以前是双512的,现在只用一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