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NP-R18Y

楼主(2010-01-22):
我的一台电脑在进windows初始画面时暗屏死机,硬盘,内存均换过没问题,请教各位有什么解决的办法?

网友:
你是 大众客服 的“马甲”啊  有这么多号吗

网友:
不是大众的。

网友:
看看进PE是不是也死,遇到过一台PC卡芯片挂出来楼主说的这种情况的。

网友:
南桥有问题,先加焊一下

网友:
先把外接的配件拆下,裸板进PE 看下还会不会,如果还是一样看它死机的时候哪里的电压不正常

网友:
先软后硬 可能还是南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