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了个机器很简单也很重要

楼主(2010-01-22):
一块V星915,客户说有时自动关机,有时自己开,一会又自己停,目测了下CPU周边二个电容鼓包,CPU风扇不转,重插了下风扇能转了.试了几次启动进系统都挺正常,就对客户你说的问题可能是这二个电容鼓包引起的不稳定,风扇又不转时间长了温度过高肯定会自己关机,,当然这二个电容鼓包也和风扇不转有关系.报了价客户就有事先走了,换了电容重装机,开机进系统正常,以为就没问题了,关机但没关插排电源,过了一会竟然自己开机了,但没进系统又掉电了,一会又自己开机了,有时进去系统一会就直接掉电关机,这样反复,终天明白这就是客户说的问题,以为电源有问题,换了个电源依旧.后来想可能是主板坏了,把主板上的POWER线,重启线什么的都去了,用螺丝刀触POWER开机,竟然没事了,开好长时间都没事,再接上POWER线就又出现上面所说的症状了,原来是开机的POWER开关时间长了不容易弹出造成的,真是汗,虽然很简单,也走点弯路,希望各位引以为签.

网友:
POWER里面的接口氧化了也不行,

网友:
开关弹不起来的关系,如果开机5秒再关机的事我遇到3、4次了,换开关搞定。

网友:
开关坏也是常见问题,希望新手多注意
再给大家讲个我遇见的开关坏自动开关机的故事。一个小寡妇的电脑晚上睡着觉的时候经常自动开关机,这个小寡妇也不是个好鸟,有几个相好的,晚上电脑自动开机又自动开机就把她吓坏了,后来我一个朋友把她的电脑拿到我这里,我检查了下换了个开关就好了

网友:
开关坏也是常见问题,希望新手多注意
再给大家讲个我遇见的开关坏自动开关机的故事。一个小寡妇的电脑晚上睡着觉的时候经常自动开关机,这个小寡妇也不是个好鸟,有几个相好的,晚上电脑自动开机又自动开机就把她吓 ...
引用 网友A:

哈哈 小寡妇以为闹鬼啊,因为她心里本身就有鬼,心虚。

楼主说的这种问题在联想品牌机上很常见的

网友:
你那个朋友就是小寡妇的相好吧

网友:
原来是开机键的问题 以后遇到要注意

网友:
这绝对是经典问题了,一般还容易出现那种没有复位的问题,一看复位开关通了,O(∩_∩)O哈哈~,修了不下10个样的机器了!

网友:
这个问题还是比较常见的
特别是网吧淘汰下来的那些老机(05以前的)

网友:
我自己的机子就试过这个问题,害我查了好长时间。

网友:
我也遇到过里,不过我是注意到这个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