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500白屏,换过北桥,无显示

楼主(2010-01-22):
dell d500 原先不显示,手压北桥能亮,以为北桥虚焊,加焊后,亮了约10秒就死机了,以后一直不亮,拆下北桥重植球重做北桥不亮,换了个全新的做上白屏,电流能到1.6A,就是无显示,屏上白屏无显示,外接显示器也无显示,求维修思路

网友:
应该是北桥没做好

网友:
北桥的问题

网友:
北桥没做好吧!不行就换多一个了

网友:
还是北桥问题  重做或换新的

网友:
个人觉得还是北桥没做好!

网友:
只能随声附和:北桥。。。呵呵

网友:
又换了一个全新的北桥还是这样呀,有一次竟然点亮了,以后一直不亮, 不知是何原因呀

网友:
这个桥很怕热的,所以焊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网友:
可能买的地坏北桥,深圳的IC真真假假的

网友:
还是北桥的问题 楼主确保自己做好了

网友:
看下内存槽子有同有虚焊,核心供电

网友:
我也碰到过这类机器,有时候不是桥的问题,有的因为板子内有断线,最好找个图纸看看。别以上来就修桥,万一不是桥,有可能板子就修报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