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Q130S有时候死机维修,有时候不开机一例

楼主(2010-01-22):
如题
有时候进系统到滚动条那地方就死,有时候进系统一会就死机。机心是志合M30KI0
加焊EC IT8510E后,发现待机电流0.05A,不触发了,很是纠结,待机按SSW1,测试PQ530 G极PWRON#有4.6V电压, D极也有低电平变化

PWR-SW ON到EC的2脚有电位变化,证明PWR-SW ON信号已经送到EC里,但是EC的41脚无PSON#信号发出,说明EC并没有工作,先检查EC的工作条件
测量EC的34 45 123 136 157 166 161以及95脚有3.3V电压,在测试EC的158 160  32.768KHZ脚电压分别是2.0V和1.95V感觉有点怪怪的,分析应该是EC时钟频率不正常,导致CLK的电压差没有,代换一32.768KHZ后,按开机键机器OK

网友:
这样的帖子我喜欢,我现在还没的笔记本修,明天拆自己的测量

网友:
还是有波波爽啊,直接打个波形就知道好坏了。

网友:
用示波器测就更直观了。

网友:
我不喜欢用示波器,买了2个都卖掉了

网友:
我之前有一块跟楼主一样的主板 在没拆机的时候有时候不加电 拆开之后就一直不能加电 我把EC和南桥和晶振都换了还是不 实在没什么办法了 最后只能换主板了  不知楼主有8510E的商店时序吗 可否给大家传一个

网友:
这个时序在图纸里面就有的,图纸在论坛里面是有的 搜索下就好了

网友:
庐江人支持一下。。一个县我就认识有好几个搞维修的。。修本子以后和修手机的也差不多了。。

网友:
楼主为什么不喜欢用示波器呢

网友:
笔记本的时钟有2V呀,我还没见过也

网友(2012-03-13):
LZ最后修好了?不死机了?

网友(2012-10-21):
有波波还是好啊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