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125不认硬盘

楼主(2010-01-22):
今日接了一台旭日125本本,故障是不认硬盘,CMOS里也不认,但认光驱,裸板量供电5V正常,RST 正常,打3-18脚阻值也正常,换硬盘也一样,但发现听不到读盘声,于是接上硬盘量供电由5V拉低为2.5V,找到保险电阻一量为100多,换保险上电认到硬盘,故障排除。

网友:
会不会是因野蛮插拔搞坏接口了,你得好好看看

网友:
裸板量供电5V正常,为什么接上硬盘量供电由5V拉低为2.5V了呢?

网友:
这不楼主都说了,保险电阻变质了吧

网友:
实在找不到就把光驱换成硬盘,现在有卖光驱样式的硬盘

网友:
是不是你非法拔硬盘造成的哟

网友:
肯定是电阻的问题,查吧。

网友:
热插拔硬盘也会烧电阻

网友:
那我们以后插硬盘要小心了

网友:
思路清楚,能找到那个小电阻,赞一个

网友:
裸板量是5V,电从哪里来呀?

网友:
为什么不接硬盘的时候有5V呢?楼主解释一下

网友:
小元件不好找,不错的经验,收藏了.

网友:
不接负载电压不受影响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接硬盘时,虽然保险电阻阻值增大,但到硬盘接口时5V为悬空电压,当然还为5V,当接上硬盘后,硬盘和保险电阻成串联分压,由于保险电阻阻值增大,导致硬盘分压的电压降低,变为2.5V。所以会出现不接硬盘供电为5V,接上后变为2.5V的现象。

网友:
学习了,再碰着找不到硬盘的,就按这个思路修修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