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80G的硬盘插上主板找不到,请问是什么缘故

楼主(2010-01-22):
插上主板,用手摸硬盘不转,是什么缘故.....是不是硬盘坏咯,还是不硬盘的小板坏咯,有人知道么,本人是菜鸟,帮帮我,谢谢`如果是硬盘小板坏咯,一般拿货多少钱````````

网友:
我晕 又是这样的问题
请参考此贴: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p;page=1#pid1310145

电路板价格的话你可以按照型号自己去淘宝查。

网友:
那板子多的 你看版号就可以或看最大的芯片型号跟驱动芯片的型号对应就可以用了

网友:
谢谢·大家,我去买 快板子试试,呵呵

网友:
硬盘电路板价格一般在30元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