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3000端口设置

楼主(2010-01-22):
PC3000修希捷盘里面的端口怎么设置,我的怎么老提示"HDD ID has not been read"

网友:
应该是不认硬盘

网友:
那是什么原因  我接好硬盘也这样

网友:
是不是你的COM口设置的问题检查下看看

网友:
检查一下数据线看看
如果是ST的盘,即使不接COM线,只接数据线,也会就绪的

网友:
用PC3000修ST,还要接什么数据线啊?接COM线就可以了吧,我接了条USB-com线。端口应该怎么设置

网友:
谢谢孤帆远影指导  是我没接数据线  本人小白  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