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R61主板蓝桥烫手当时可以点亮

楼主(2010-01-22):
IBMR61主板南桥烫手但是可以点亮
开机可以点亮!大约5-8秒保护!大家分析一下!是南桥坏了,还是有短路引起的!短路那里可能行最大。

网友:
先看看桥的电压是否正常,  先测测吧,不行就重做桥,虽然这桥也不好做.

网友:
做南桥吧  这样的我见过的  待机0.6  南桥N烫 但是还可以触发  见LOGO掉电保护的  和你这现象一个样  做南桥就可以了

网友:
这种故障属于南桥内部小部分功能模块短路  不影响待机开机 但是短路使南桥温度巨高

网友:
遇到过1.5V供电管短路南桥巨热的,当时差点就判定桥坏了,随手量了一下各电压发现冤枉SB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