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W735T短路排短

楼主(2010-01-22):
神州W735T接到板子发现短路,主板5VUSB电压短路,先从5VUSB电压转换电路查起发现短路是由+5V造成,板子上一个一个排除吹掉,最后竟然排到ISL 6224CB,拔掉此芯片后短路排除,此芯片是显卡供电芯片没想到会影响USB短路,少见!
      附件供图参考!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了下电路图  也不是很奇怪  +5V给ISL6224供电的  如果它短路了  当然表现为+5V短路啊

网友:
我感觉短路是最难修的一类故障。

网友:
IBM短路就更不好搞了,最怕的机器就是不稳定的那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