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屏问题

楼主(2010-01-22):
本人新手  客户拿来显示器优派机器 液晶的 看了下高压黑黑的肯定烧了 后来发现电源部分也烧了 我直接换了整个扳子 结果1闪1闪的 先是正常亮下 进系统都可以看的见 在白屏下  在黑屏下    就这样反复闪    亮 白 黑     这样是线接的问题 还是 驱动板问题啊

网友:
应该是驱动板的问题多~~~~~~~~~

网友:
应该是线没有接对

网友:
驱动板上就3个线孔  电源板上有12V 5V 1.5V 接地  多了一个啊 不知道怎么接了 都试过了 要么不亮 要么闪 要么就一直白屏

网友:
补充下 这电源板不是通用的  会不会是这电源板 不行啊

网友:
电源可能带不起这个板吧

网友:
重点检查驱动板    背光电路应该是好的

网友:
驱动板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