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换电容型号完全不对结果会~

楼主(2010-01-22):
都换的是电解电容 16V 470uf  请问会出问题吗?  另外
显卡标的 833B   是什么意思

网友:
换的是这三电容中的一大一小

网友:
正负极对了没有?

网友:
换 只要比原装大就可以 比如原来是470UF16V   现在换成1000UF20V 也可以 但不能小

网友:
LZ  你说的那应该是331UF 16V

网友:
型号 其实很好看的  转去转来就那是UF 和V

网友:
谢谢大家解答
那有个 561
            04V的也换成了 470UF 16V的  另外我传的那张图片是不是不显示哦?

网友:
我明天去买两 新电容换去算了

网友:
显卡要求很高.还是换一样的好一点.要不会出现花屏

网友:
331,16应该是330UF,16V

网友:
470UF,16V  1500UF 6.3V就可以了

网友:
耐压值和容量的可容许误差值是多少啊?

网友:
你换上取得 几个电容是不是 和原卡一样,都是固态的?  如果不是 560uf  可就需要1500uf 的普通电解来代替
如果同是固态,470uf 应该酬和着用

网友:
显卡上的大电容通常都是用在退偶和电源滤波,容量只要相差不大,替换没有问题。

但要注意电容的极性。

网友:
固态的电容不能用主板上的那种电容更换吧,上次我给一个网吧换 了7张显卡上的电容,那个网管反映说好像在某一些游戏中会花屏或者是卡死 了,因为自己手上现在没这种显卡的固态电容,所以只能是这样将就凑合更换。

网友:
呵呵 显卡就是这样啊 只要正负极不搞错就可以啊 差一点都不怕啊

网友:
833B是电容的生产批次,就是08年第33周生产的。

网友:
我想问下师傅们,固态电容和电解电容的比例值,就是470VF的固态=多大的电解??331VF固态=多少电解?新手,别笑话我?

网友:
固态的电容不能用主板上的那种电容更换吧,上次我给一个网吧换 了7张显卡上的电容,那个网管反映说好像在某一些游戏中会花屏或者是卡死 了,因为自己手上现在没这种显卡的固态电容,所以只能是这样将就凑合更换。
引用 网友A:

不会的事情,因为你只处理了 电容,隐含的问题你没处理,所以会花屏死机,
重新做下核心  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