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S31无待机、不触发

楼主(2010-01-22):
接到一台明基S31的机器,不开机,上电无电流!拆机测得,PL1、PL2是好的,有19V电压经D10加到PQ6和PQ56上,PQ6、PQ36受控于VH和VAON信号,实测线路元件都正常,但PQ6和PQ36所输出的电压在断开给8734A的供电的保险后缓慢上升到18.35V。接上保险,电压在3~6V之间跳变!8743A无3V、5V输出!对电路图实测各元件参数都正常!还有就是那个VL电压没有,也不知道是从哪里产生的,一直搞不清楚这个机器的待机流程,望知熟的兄弟告知一二!谢谢!

网友:
这个是S31的电路图!

BENQ S31.pdf

网友:
不触发,开机芯片换了在说,不过之前你得查看系统供电的几个条件和开机按键上是否有高电平及跳变

网友:
换过MAX8734A,情况一样,查了17脚VL不起,搞不清楚这个电压是从哪里来的!

网友:
VL是芯片自身产生的线性5V电压,在供电正常时就应该产生,否则芯片坏。

网友:
既然芯片换过了,就可以排除芯片故障了,
可能SHDN控制出问题了吧,
控制出问题了哪个电压是不会出来的。
首先先查8734A的供电条件先。

网友:
8743a的6脚有电压反复跳变,0-1.6V ,断开后极后电压是缓慢上升到18.35V,搞不清会什么会这样!

网友:
8743A的工作条件可能未满足,还有就是它的周边电路有问题,你要好好地对图比对了。

网友:
终于修好了。等会写一个清析点的维修过程!

网友:
是不是按纽漏电导致的呀

网友:
等到花儿都谢了!

网友:
重新理了一下,重发了一新贴,同仁们去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Learning thank you

网友:
听听LZ怎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