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下载]
已解决win7的GHOST完后,重启动死机到BIOS的LOGO画面

楼主(2010-01-22):
win7的GHOST完后,重启动死机到BIOS的LOGO画面。没法进BIOS也没法启动了。有高手能解决方法么??

硬盘接别的机器上从分区好了。

网友:
分区没有搞好,引导不了系统,

网友:
不会是装oem版修改BIOS失败吧

网友:
分区表出错,只要用DISKGEN重新新区就可以了,不过最好用外接到其它电脑上试

网友:
bios都进不去.. 装个系统都把bios鄙视了,强

网友:
换回其它系统
然后试着刷新下BIOS

网友:
BIOS都过不去了怎么换系统啊。

网友:
装个系统BIOS都进不去了?把硬盘换到其他机器上试试。应该是系统引导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为了装win 7 楼主刷bios了????

网友:
估计是改bios来安装把bios改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