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笔记本光驱的问题

楼主(2010-01-22):
一个笔记本光驱,按键后,指示灯一直闪,光驱就是弹不出来 但是用回形针插一下是可以出来,而却可以正常读盘,台式机光驱可以换带子,不知道笔记本光驱是哪里管出仓。

网友:
笔记本光驱比较精密  不过也不贵  没去修过这个东西

网友:
里面的弹片松了,拆开处理一下就好了

网友:
没修过 楼主可以按楼上的方法来试试  拆开来故障就一目了然了

网友:
笔记本光驱出仓是靠弹簧的,进仓后有个弹片把托盘扣住,出仓时电磁铁拉回那个弹片

网友:
郑版说的是对的。现在弹不出来有两种可能:一是卡扣阻力大,磁铁拉不会去,这个好办。二是电磁铁出了故障,吸力不够,这个恐怕就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