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20背光不亮

楼主(2010-01-22):
換過高壓條都不行 有陣時開機約30分鐘久背光會亮 但這情況很少 肯定屏線不良
想問這情況屏線有得修理嗎 謝謝各位指點

网友:
这种老掉牙的机器还修什么啊 值多少钱?你准备给客户报多少修理费?

网友:
既然高压条换过,常见问题就剩这3个了
1,屏线
2,休眠开关
3,灯管